修到一台高端游戏本,很猛

楼主(2011-08-21):
   今天网上一个客户发来一台笔记本

   乍一看,个头很大好像山寨本,看背面写着W860CU。去网上一看价格要上W。吓到了一下

拆开后盖,两个大风扇,拆下散热铜片两个铜片加起来感觉都快两斤了

拆掉了风扇看了下CPU是I7  的

  内存两条一共6G

  再看看显卡,查了下型号是GTX 285貌似是比较猛的图形显卡

  刚才试机时已发现是大短路,万用表量了下是公共点短路,这个大家都会修了就不多说了,总之换了一大堆芯片。

然后试机亮了。。。

   可问题也随之来了,刚过了LOGO要读取系统的时候就掉电,好郁闷,难道是散热没搞好还是还有问题怎么的。。

   后来才发现这本子太夸张了,点亮进系统竟然要5A以上的电流

  我的稳压电源最大就5A的,怪不得掉电啊汗啊。。。也太猛了,看来日后要备个大功率稳压电源了。
   后来发现用电池可以进系统,可能是插电池 主板的供电模式会变的比较节能。
  最后发现电池也只能用20分钟左右,没办法,这机器太耗电了。。。

网友(点评):
兄弟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本子标准电压多少 不会只需要14V吧 如果19V 4.74A的 你把电压调的这么低,电流不高才怪!

网友(点评):
修到达一台华硕的,散热风扇有4个一排,全速运转时声音比服务器还要响,用的电源是19V7.5A

网友(点评):
华硕的机器装上电池也经常出现打表

网友(点评):
只修过DELL M90,双风扇,19.5V,6.7A,稳压电源根本不认,必须原装的130W适配器

网友(点评):
Terrans Force由蓝天代工的顶级品牌Terrans Force推出的高性能游戏本,四核i7处理器+NV GTX285M高端独显的超高配置十分适合高端游戏发烧友购买

网友(点评):
修过SONY的老本也是两个风扇的,电流是7.7A的,跟你说的一样,5A的一读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传说中的工作站吧。。

网友:
这机器好强悍,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哇。这手提耗电真的好牛啊。

网友:
牛 这机器网游戏是杠杠的

网友:
电池不给力,还得插着一个大功率电源才能玩,这跟台式机差别不大嘛

网友:
第一次看到啊  很猛啊

网友:
太猛的机子了   怎么不写维修资料啊   好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呵呵,这本本不知什么样的发烧友买的啊,干嘛不搞台式的哦,这本子的价格估计可以配上三台台式的了

网友:
讲的很好,真的很猛

网友:
这个机器牛逼

网友:
这机器 太给力了 呼呼  喜欢

网友:
这种本应该很重吧,和台式机差不多。。。。

网友:
这种本本还方便随身带吗?不如搞台5 6K左右的台式机性能绝对比这个牛,不过能用这种本子的也肯定是有钱人了。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是13.9还是19.多呢

网友(点评):
19V,是被拉低了

网友:
很牛,,长见识啊

网友:
哈哈,机子好牛呀,没见过。

网友:
牛机,就是电池很快用完,体积比台机小很多,可以带在身!哈哈!

网友(点评):
这种机器电池的作用可能就是防止中途断电,如果就单使用电池肯定 不能用的

网友:
20 4.95A的修过好几台了,!还有国外带过来的HP DELL 都是19V 4,95A的

网友:
小弟就修过DELL 的 9400 那时算比较猛,但没楼主的牛B,楼主是接了电池电流上这么高还是没接电池电流就这么高啊?

网友:
山寨货。大厂一般不会做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