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修屏电路

楼主(2011-08-21):
这个是主芯片AUO-030

这个是存储器24C32

这个最左边的型号是7853b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电源管理芯片是AAT1164C
*****************************
不升压啊,换过AAT1164C,升压二极管,升压电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
5V,3.3V,1.7V都有电压。其它电压都没有
问问大家,我单独不接驱动板,只接5V供电维修。会升压吗?
现在接上驱动板是白屏
大家帮帮忙啊

AAT1164C
是一点也没有升压

网友A:
白屏大多是dc/dc电路估障 如aat1164电路自身因负载原因保护(如高压板灯管保护原理差不多) 外围关键元件损坏不起振 无启动dc/dc电路信号电压等等 这里有AAT1168原理和应用电路 与1164差不多 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最左边的型号是7853b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分压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大多是dc/dc电路估障 如aat1164电路自身因负载原因保护(如高压板灯管保护原理差不多) 外围关键元件损坏 ...

屏电路上还有晶振的吗?

网友(点评):
沒有晶振 是RC振荡 你以为所有的振荡电路都要用晶振吗

网友B:
LZ你的屏是LED还是LCD背光.

网友C:
查看升压控制电路,是不是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
分压集成块
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屏是LED还是LCD背光.

LCD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升压控制电路,是不是控制电路坏了.

AAT1164C换过了。控制他一般是哪几个电路呢

网友:
在不知条件的情况下只有将各板联连上检修了。电感附近元件及板变色严重应着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