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换屏后暗屏

楼主(2011-08-21):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N80V笔记本电脑,屏坏了,换了一张屏上去就暗屏了,请高手修过此类故障的老手出出招,屏线接口的保险都是好的没有断。屏上的供电有:Vcc19V   EN3.3v   P-pwm2.5v    s-pwm0.4v

网友:
不会是EC的问题吧

网友:
华硕的休眠注意一下,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天就修到一台,不加电的,是LIDSW#这个信号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