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2400LA 烧喇叭该咋修?

楼主(2011-08-21):
宏基acer2400LA 烧喇叭该咋修?是不是这个功放不良引起的。

喇叭有换过但是又给烧掉了一个。现在只有一个会响但是声音开大一些就有杂音。求思路?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喇叭我已经换过,但是又给烧掉了,

那就是功放芯片烧了,换一个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功放芯片烧了,换一个OK

恩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
功放坏了,点流直接到喇叭了。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那喇叭和功放不匹配,喇叭的阻值过小。

功放吧喇叭搞坏了
很有可能

网友:
喇叭的阻值过小

网友:
还没搞定啊!不着急,慢慢的搞吧!

网友:
呵呵,了,,,,,你就慢慢的修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各位说的都对,这次我把喇叭上串了个小电阻,换喇叭交给客户说不要开高于60%音量交差了事。但愿以后客户不在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