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新问题。求围观 RT8207a诡异的1.5v

楼主(2011-08-21):
acer4837泡水了。。。。。拿来时候水那个大。。。全版进水严重。。。现在硬盘已经挂了。。。主板烤干后不上电无待机

下图。。。。。按图索易、、、、待机修出来了。。之间换了n个变质的电阻。。。。开机上电0.5掉了。。。。。在开。。还是一样、、、广达板子缺电呀会掉电貌似。。。开机瞬间测得1.5v电感0.04不对。。。。找到芯片。。。。测各个工作电压均正常、、、就是没有输出。。。。。没有代换的芯片。。。状况和这个仁兄的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75。。。。。难道现在的新机器进水都爱坏1.5???

网友:
这芯片爱坏吗?
我在修ACER 4552的进水机器,也是1。5V没产生,看图也是这个芯片RT8207A,
上面写的是DH=CF,没有代换的怎么办?

网友(2011-09-22):
我准备用TPS51116代换看看。

能换么

网友:
   注 ;TPS51116不可与RT8207A代换的,脚位不同。
  可以量下RT8207 14脚有 5v 电压,11脚有没有3.3v 电压,如果没有, 一般的是此芯片坏掉了。
我修过一台HP G42,也是此芯片坏了。

网友(2012-07-08):
今天也碰到一台ACER 进液1.5V损坏,ISL6228,更换6228,上管,滤波电容后OK

网友:
全进水的机器,你要好好的查一查了,估计腐蚀的不只这一块。

网友:
最好是找一样的芯片上去.代换了要是在出问题怎么办

网友:
我今天一台也是RT8207A,不知能不能RT8207G代换

网友:
现在的芯片又小又不好焊了,还是以前的板子芯片好焊。

网友:
1.5V,1.05V的芯片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