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液晶显示器换灯管问题

楼主(2011-08-22):
      本人做电子设备维修多年,在维修中也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最简单的问题维修上有时候会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前些天接收了一台奇美19寸宽屏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屏亮一下约2秒左右就黑屏,经查是灯管一个坏掉,开屏后发现其他的灯管也严重老化发黑于是4只灯管同时一起更换,在更换后在没有装屏前进行通电试验可以正常点亮。但装屏后发现一个怪问题就是和先前一样的故障现象开机亮2秒左右黑屏。但是接通用高压板时可以点亮,开始认为是在换灯管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绝缘问题,于是二次开屏检查均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再次装屏通电试验还是问题依旧。这个现象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困扰了我两天。
      在论坛里翻阅资料的时候也看到有朋友也遇到和我这个类似的问题,后来这位朋友考虑到是灯管线的问题在更换以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本想也要进行更换灯管线试试,但考虑到再次开屏的工作量没有盲目进行,在浏览论坛帖子的时候才发现这类问题有不少朋友遇到过,当然后来解决的办法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有朋友提出显示器灯管是有极性之分的,我看到也不以为然因为我换过多次灯管也没有听所过,当然这种观点也得到大家不少议论,很多人认为灯管不可能有极性之分。为了验证我遇到的这个问题今天上午我打开显示屏的时候发现是有两个灯管接反了,在重新按要求装好之后开机一切正常了,这个显示器一直工作到我晚上下班一切正常。
      但是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做维修这一行的人对新事物都比较感兴趣的原因吧,我在网上和论坛上进行了大量的搜索才发现显示器灯管是有极性之分的。其实在这个论坛上已经有朋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朋友问了我换了多少年的灯管了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或听说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灯管是在交流状态下工作的和日光灯差不多怎么会有极性呢?。
      大家知道显示器灯管名称叫“CCFL冷阴极灯管”它和咱们家用的日光灯在工作原理和生产工艺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的技术资料大家可以去“中国液晶之家”网站查看,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述说了。CCFL冷阴极灯管在生产制作的时候灯管的两头是有区别的,所以厂家在灯管的一头上印的有标记,在使用的时候带标记的一头接高压(也就是灯管线的粗线)另一头无任何标记的接细线。这样安装使用可以保证灯管的使用寿命以及亮度的平衡性和保证多只灯管的工作电流统一性。
今天就换灯管的几个问题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免得在维修工作中遇到像我遇到的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在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大家互相交流。
      在更换灯管的时候注意灯管的极性,像我刚才说的带标记的一头接粗线,另一头接细线。那为什么人家换了这么多灯管在工作的时候高压板没有保护呢?我今天分析了手头多块高压板发现厂家在设计的时候是有区别的,大部分在保护电路部分设计没有特别的精确,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更换了一只灯管其他灯管是老灯管的话它照样也可以正常工作,因为大家知道新老灯管的工作电流和电压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有个别厂家在设计的时候特别精确,并且对每一只灯管都进行了保护监测当发现某一只工作有问题或工作的电流和电压有细微的变化时就进行保护,我今天就仔细分析了我换灯管的这个显示器高压电路发现就是属于这个另类,所以在灯管极性接错的时候它监测到了4只灯管工作的不同所以进行保护。其实你们在拆卸老灯管的时候留意一下原厂的灯管是怎样接的就知道了。
       接灯管线的时候注意绝缘,最好套热缩绝缘管。可能有的朋友嫌套管以后不好装入灯管架的皮套里,这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在处理好热缩管后在皮套内加少许704硅胶(修理过电视机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防高压,同时也好拆卸 呵呵。)这样在套线的时候起到润滑作用比较容易套进去。同时704胶也填充了皮套内的空间可以防止高压打火现象发生。如果遇到在拆卸坏灯管时引起皮套破裂的还可以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有价值

网友:
在找不到事情的真像之前,是会找些牵强的理由来解释的...
像以前修板供电正常,找不到其它问题都会忽悠客户说是桥坏要换板

楼主说保护电路精细导致高压保护我同意...但
灯管级性之说嘛..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我也是不信,楼主你不是说了没装进灯架测试是4条都亮吗?那你装错了在外面就不检测你装错了而保护吗?
所以我换的灯管从来没保护过,可能是我还没遇到你说的“另类”高压板吧。

网友:
更换后在没有装屏前进行通电试验可以正常点亮。但装屏后发现一个怪问题就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730-1-1.html

既然有保护,那楼主在第一次换完没装屏前为啥不保护。。
保护不保护跟装不装起屏还有关系?????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提醒。以后换管看这极性,,信其有,不信其无。

网友:
你的原话:在更换后在没有装屏前进行通电试验可以正常点亮
这个时候灯管的极性就已经反了。按你的说法就应该不亮。
如果,有极性的分别,买灯管的时候经销商就应该告诉你。因为这么大的量厂家应该告诉经销商。

网友:
有些问题我也没有理解透,比如灯管没有装入灯架之前可以点亮但是装入之后却不正常,在我调换了灯管极性后就正常了。但是灯管的极性之分并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大家可以查找一下有关灯管厂家的技术资料来验证我说的。换灯管的朋友有不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在这里也是和大家交流。

网友:
反正我是不信....比如正常亮的1对灯管...你在插头这边 把其2根线对换.(也就意味着.正负板也对换了吧) 然后你再插上高压板..他一样会亮...

网友(点评):
确切的说灯管两端不能称为正负,而是要求其中带标记一端接高压,另一端接细线。

网友:
信其有   不信其无   最近碰见很多这样的 烦死了  另外 求教下  高压板平衡保护 是什么

网友:
没有仔细研究过不好下结论。但是对楼主无私奉献自己的一些小经验,还是非常的感谢 。

网友A:
是不是反馈和供电接反了?

网友:
灯管有没有极性,跟电感有没有极性是一样的。原理是解释不通的,请看实战。所有原装灯管,有一端有字或有标记,你以为灯管厂吃饱了吗,CRT二次升压电路中的那个电感,为什么引脚不能换,厂家要做好记号。我换灯管从来都是有字,有标记的接灯管粗线。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当然,不要以为灯管极性反了就会亮一下就灭,这与高压板的设计也有一定关系,所以,当你接反了正常不要以为灯管就没有极性,好不好。可以说,很多显示器个别灯管漏电,原装高压板会保护,你上通用板就正常,你能说灯管没问题吗,因为通用高压板的高保护电路没有开启或者不灵敏罢了。
灯管极性这个事情我是这样处理的,有标记的情况下接灯管粗线,少数灯管没有标记,那就不要管他了。至于究竟有没有极性,鬼才去管它呢。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的观点我赞同

网友:
楼上说行好,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元,注意一下也不会增加多少工作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馈和供电接反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