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求助!!!

楼主(2011-08-22):
客户拿来时故障为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拆机一看CPU供电芯片为ADP3205,于是加焊了一下,当然晚上怎么测试都是好的,但是第二天拿给客户时发现又不行了,于是我拿回来继续测试,结果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在快进系统时屏幕才亮,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故障应该如何入手,多谢
不开机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看看屏上供电正常吗

网友:
屏幕亮的时候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光顾啊,忘有碰到类似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晕你哦 楼主 叫你测屏么有显示的时候 屏供电 屏都亮了 肯定是正常的哦

网友:
别加焊了
从T41上拆个ADP3205,做上去看看
我估计你的是北桥的事情吧?

网友:
建议更换一个ADP3205

网友:
你检测一下,电池接口有颗芯片8脚的 发烫不???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