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无待机 东芝芯片42脚 只有10V左右,没思路

楼主(2011-08-22):
东芝芯片的42脚10.8V  57脚16V 59脚3V SW 有,, 10脚 11脚RC震荡,
测电感3 5V 都没有,  TB  46脚没有电压,36 37 无电压 , TB 芯片没有复位,,那位大哥知道什么情况不,给小弟说下,

网友:
把U61 PIN38的24V的电压修出来..........................查PIN36,37外接的倍压电路..............

网友:
东芝芯片工作条件不够!

网友:
二楼说的情况,我知道,我就是不知怎样查

网友:
把36 37脚接的元件换掉

网友:
谢谢喜哥,,我有时间再看下,你不说,先修保护隔,我就一直会修那升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