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问题

楼主(2011-08-22):
华硕笔记本为什么一直在充电?
前两天的时候,我用笔记本,没有连接外接电源,用的电池,一直到把笔记本的电池用光,然后关机。第二天的时候就插上了电源。可是从这以后,笔记本的充电指示灯一直是黄色的(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然后把鼠标放到电池的位置,显示的是“100%可用(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在以前的话,电池100%可用以后,会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我昨晚已经关机充了一晚上的电,可是今早还是显示正在充电,郁闷啊。。。请哪位高手帮帮忙,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IO问题  ???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里面有个电池管理芯片, 通过SMB 与EC 通讯, 以传递电量, 充电次数,电压温度等信息。所以换电池先, 如果换了电池还是一样, 那就再拿EC开刀吧。

主板的充电芯片是EC控制开启的, 只是提供一个主电压给电池组, 单个电池的充电压, 电流等还是电池里面的管理芯片负责的。 既然你现在可以充电, 那么不应该怀疑主板上的充电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