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类集成显卡芯片BGA温度控制

楼主(2011-08-22):
小弟新手,ATI类显卡和AMD类集成显卡做BGA时总是短路,不知废了多少芯片了,很迷茫啊。求详细的BGA温度设定方法和加热时间,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先将板子和芯片 放进烤箱 烤半天 应该会减少 做坏芯片

你将你温度曲线写上  让大家看看

网友:
估计你的BGA机器不行吧,或者温度设的太高了啊

网友:
让厂家过来调了温度曲线。现在好了很多,原来是以前机器的温度误差太大的缘故,谢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