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QQ空间玩游戏玩不到5分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22):
请问一下高手,昂达主板一进QQ空间玩游戏玩不到5分钟就自动关机,其它的就没问题,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CPU的温度高不高?摸摸看。

网友:
散热,温控的问题

网友:
其它网站的小游戏都玩了没问题吗、
大型游戏也没问题吗?

网友:
摸摸主板上有无原件发烫... 没有的话建议你重新装个系统看看   我碰到过  有一用360卫士 机子一会就坏了的  你试试看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会不会是ATI显卡的,如果是的话重新安装NET2.0

网友:
散热问题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5分钟一般是散热问题了。或者内存有问题。可能很多,你得一个个排除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期待lz早日解决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可以先装个360硬件检查。看看各个硬件温度,再想想有没有中毒 ,最后再换个内存拭,通常应该这几个地方。

网友:
杯具,看下有无冲突的说法

网友:
系统没有问题!! CPU温度32

网友:
发现集成桥发烧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看风扇有没有堵,一般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CPU风扇正常,温度正常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它游戏怎么玩都没问题,只有在QQ农场里面才会出现关机现象,我碰到的机器配置是AMD4800+,2G。320G,集显,系统换了不行,显热器加了个四核超频的也不行,最后换CPU好了,用此CPU放在其它的机器上,出现的故障也是一样的,只是个人偶尔碰到,楼主可以考虑下,决不是胡说的

网友:
神奇的U问题。。最怕就是U出现问题,因为一般很难怀疑到U的缺陷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意8楼的答案

网友:
软件:MHDD扫描硬盘,没有坏道后。重新分区,重做系统。
硬件:加导热膏,换风扇。安装鲁大师查看温度!

网友:
是不是QQ没安装好,

网友:
U的质量问题

网友:
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  温度还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