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换灯管悲剧了

楼主(2011-08-22):
昨天接了个联想LXM-WL19AH,被雷打了,更换开关管,两个保险,203d6修好后,测试发现开机图像显示偏红,过了几秒正常,再过1、2分钟闪屏再黑屏,判断灯管老化,后来先接上面的灯管,下面不接,症状一样,然后只接下面的灯管,不黑屏了,但还是开机先红一下。于是买了带支架的灯管打算换灯管,第一次换没经验,还在网上找了个带图片的帖子,一步一步来,最后换好灯管合上屏幕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有一侧扣不上,一用力,“啪”,*脏话*!第一次就失败了,悲剧啊。 晚上搜了下换灯管的帖子,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不拆屏,把两边的铁片剪掉,下次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没事慢慢来,如果不熟悉的话 拿报废屏换  练练手

网友:
搞家电维修本来就是细活,换灯管也不例外,须十二分仔细的啊。

网友:
早试过了。剪掉铁皮也把灯管架抽不出来。因为里面有锡纸粘在里面,而且抽出来要放进去也不方便,会把有机玻璃搞起道。还是正常操作换灯管方便

网友:
相信楼主相信下次会成功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值班的时候拿块坏屏试试看

网友:
4楼说的是对的,换灯管不要走捷径。

网友:
如果有胶套的话,将原胶套(一般会取坏)取出,不要把支架取出,抽出灯管可以换的。但上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将灯管损坏。此法换笔记本灯管时十分管用,保证不会漏光。

网友:
不要急于求成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你哪个方法不是很好弄的,一不小心就碎屏,我换灯管都是在两边先用烙铁在两边开两个孔,直接把灯光抽出来,在吧新的放回去,成功率百分之百呵呵

说的不错。相信这个方法很多屏多能换的啊。支持
两头如果有铁皮包住的话 用钳子将铁皮掰开 然后再用烙铁烫就可以把灯管取出了 我试过很多 确实可行
不是所有的屏都可以把灯管架出来的,别误导新人

网友:
换灯管胆大心细,就行了,动手能力要强。

网友:
都是可以的,我换过上百个了,就没失败过,你说误导,你说那个型号不能用此法,你指出来

网友:
都是可以的,我换过上百个了,就没失败过,你说误导,你说那个型号不能用此法,你指出来

我现在也是在屏边打洞换...没换坏过 90%的屏是可以这样换的...
细心活,做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了啊

网友:
联想19的换灯管  不是很难

网友:
努力努力就好了

网友:
正常  换灯管 我也碎过

网友:
LZ算交了学费,下次会成功的,其实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下干活,要先动脑子,再动手,

网友:
有原装的灯管你都没有换成功,还要努力啊。要知道换灯管难度最大的是将灯管完美地装入灯架并焊接好,绝缘好。再将灯架放入屏框中,这个反而没难度,只是要小心。
至于断开铁皮换灯管,这是捷径,这是要你能传统方法换灯管的情况之下才能干的,不然,你都不知里面的原理,你懂吗。就像加粉一样,你不会加粉,你怎么知道不用拆直接打洞加粉呢。就像建筑绘图一样,你用笔都不能画,你用电脑能画吗,断开铁皮换灯管是在你非常熟悉以后才可以考虑的事情。现在不要太急,基础都还没牢,直接进高级。

网友:
惭愧!我从来没用过抽出灯管的办法,也不会用!每次都是老老实实的拆屏!但就是这样,依然碎过灯管,还搞坏过一块屏!坏一只灯管没啥,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要是坏了屏,再注意,这代价还是有点大!

网友:
刚试了下 两边的铁皮硬度太大 今后要买把好点的钳子 剪开后灯管很容易就抽出来了

网友:
   很细心就可以搞定了....  我第一次换灯管的时候也是担着 赔偿 的心态去换的!  细心加仔细 一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次的失败是为了以后的成功打基础  我以前也犯过

网友:
经验是用钱买出来的,还好,钱不多,以后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