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寸crt纯平三无请教

楼主(2011-08-22):
三无,,换了400v150uf滤波还是三无
300v直流正常 实测 316v
1507p 一脚  10.35----11.25 漂移 ,八脚  316,其他几乎没电压
光耦没有买到 ,回家上图 达人给看看,,1507p买了两片 但是感觉不是他的问题。
对了,1507p8脚 开始没有300v电压,,后来发现供电电阻断路,更换后供电正常,但还是三无,开关变压器无任何输出,我嘞个去,这家户要三到底,,咂摸整整,弄好它

网友:
1507p,,伤不起!!鼓捣几天看见就烦

网友:
换一下1507,不行的话查1507供电脚外围元件。

网友:
你断开行扫描供电电路没有?再看看后级是否有断路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保护不然一脚不会发福跳动,,出去旅游了几天,累得我要死,这哪是旅游简直就是发配,以后宁可下海绝不上山。后头把光耦发上来大家看看是神马型号,,电子城的漂亮mm告诉我这个型号地球没有,靠!当我火星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19的crt 光耦用神马型号合适,

网友(点评):
帮我看看下面的电阻怎么好像还有个黄线

网友:
发过来,免费帮你搞定!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句:你是让我把那个大家伙发过去吗??,要是不出亚洲可以考虑

网友:
10秒烧坏一个1507,八脚电压338v不敢再换了就买了2,我哭死去

网友:
各位达人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1K或10K

网友:
看不你还是先学基础吧!

网友(点评):
后面有个黄线好像

网友:
前面你都管不了,还管后面干啥,金银无,都是在后面的色环,把前面搞清楚,等级级就先不用管了

网友(点评):
色环我看的懂,,只是黄环的出现不敢乱判断,不过我用1k的换上烧坏了1507p,

网友(点评):
用817光耦代换都行了,

网友:
今天闲来无事,有想起来这个crt了,耐下心把1507外围的原件都离线检查了一下,没发现问题。干脆全换掉反正也不多,817光耦也换掉,加电点亮,这个线路板安装很是麻烦。

补充内容 (2011-11-21 22:34):
使用不久故障依旧,,更换总路波电容,,更换光耦,,点亮,,期待下一次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