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1203p60那个是启动电压脚

楼主(2011-08-22):
1 adj  2 fb 3 cs 4 gnd 5 drv 6 vcc 7 nc 8 hv 帮忙看看那个是启动电压脚  电源芯片是1203p60的

网友:
8脚接启动电压

网友:
这个电阻  没记错的话是十几k的电阻  可以尝试用      20-30 K 电阻

网友:
启动电阻 R903 R904 R905电阻阻值都是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