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16W液晶屏的维修

楼主(2011-08-22):
宏基1916W液晶屏的维修,故障:开机白屏。查屏供电保险烧断,测供电端阻抭基本正常,外接5V(不要用大电流供电的电源)给屏供电,我用的是经7805稳压后的电源,电源两端接上万用表,用点触法,接触时电压立即变为1.8V左右,说明屏电路有短路。用万用表查3.3V输出端阻值基本正常,5V升12V端阻值正反向都只有几欧,说明12V电路有短路,但它的电路元件比较多,不好查,于是在12V端直接用5V供电,电压变为1.5V,继续通电,用手触摸发热点,发现一帖片电容发热,更换后故障排除。此法已经修复2块屏。

网友:
还不错的,学习啦!希望这方法有用的。那就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能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先打阻值 后用强电焚烧 好

网友:
对于漏电,近似短路类此种方法非常管用(千万注意,若阻值只有几欧的话不能用此法)!

网友:
嗯,这种问题很多的

网友:
继续学习中  值得学习的方法 判断问题

网友:
高手,思路清楚

网友:
本人想学修液晶,怎么个烧法能来个图解吗?看图懂得快些~~~

网友:
你这个方法不错 以后我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