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M2 不跑码维修同时提供BIOS

楼主(2011-08-22):
映泰MCP6P-M2 6.0 主板不跑吗,CPU发热,刷BIOS,在论坛下载一个不好用,去官网下载的,已经跑吗

受到警告 2#

网友:
还是表示感谢啊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机器彻底歇B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彻底歇B了 哈哈

这个BIOS不会错的,我使用机器能跑了

网友:
不是BIOS 问题

网友C:
CPU发热就证明主板都正常工作了?这也太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不会错的,我使用机器能跑了

不是BIOS的原因 我把北桥加焊了 挂了 把北桥就下了 没有BGA 暂时只能丢那看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发热就证明主板都正常工作了?这也太神了啊。

发热不能说明一定CPU就可以工作,但是不发热肯定不工作。

网友:
说我灌水 严重鄙视海运之恋 居然扣我分 我感谢都不行》人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