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on3、on5信号,查哪里呢?ec没有输出,查哪里?

楼主(2011-08-22):
没有dcon这个信号,

所以就没有on3、on5,也就没有待机3v、5v电压。

3v5v开启信号没有,能不能用芯片自己的ldo电压代替?

网友:
dcon是由ec芯片MB90F372PF.产生的,

这个信号的产生,受什么信号的影响呢?

网友:
你这样强行改变时序。3v5v是有了,但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会更让你抓狂

网友:
不可以。信号的形成原始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改容易出现新情况。

网友A:
谢谢两位提醒,但是现在我找不到没有dcon,dcin-on的原因,

没有dcon,dcin-on这两个信号,也就没有dcin,很多地方比如cpucore什么的电压就没有电。

所以还是先找到没有dcon没有的原因,大侠们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
不要刻意的去改变时序,一般都会保护的。

网友:
我之前修的是CPU电压没有  缺了使能信号  强行接了一个 电压时出来了  可是出了好多慕明奇妙的故障

网友:
电压改出来了,会不跑U,改了没用,我改了好几个,没一个好的!

网友:
这么一说来,自己也做过几次白用功

网友:
我现在就想知道 ,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dcon信号呢,我看了ec芯片的datasheet,没看出头绪来。

这机子原来用电源运行正常的,就是不能用电池。

我只是更换了电池电路的几个原件,然后就这样了。

ec芯片供电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ec的datasheet对dcon信号这个pin102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我也改过,没有成功

网友:
MB90F372PF-GE1这个芯片,产生dcon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查哪里呢?现在没有头绪了。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改了没用,我改了好几个,没一个好

网友:
刷个 BIOS 看看 EC 工作条件

网友:
都是标题党,只看标题,不看内容,再修改一下标题吧。

网友:
找一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没有3V5V有三情况:1 待机就没有,2保护了板子哪路供电后级短,3供制部分问题,或本芯片及其电路问题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大同小异。时钟电压复位

网友:
有些开启信号是EC发送的 你用别的代 EC没工作电压出来而白搭

网友:
把图纸型号发出来 换过那里说下  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人为故障了,先尝试还原吧。重点查动过的地方。

网友:
dcin  适配器检测吧。。

dcon  电压开启吧。。  查dcin 到ec的电路吧。

网友A:
动过的地方没发现什么问题啊,就一个二极管,一个场效应管,一个电感,都是充电控制电路上的。

也已经还原了,ec没有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过的地方没发现什么问题啊,就一个二极管,一个场效应管,一个电感,都是充电控制电路上的。

也已经 ...

DCin不正常。应先有DCin才有DCon。

网友:
你不是换了电池上电路的配件吗,你先把电池去掉用电源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in不正常。应先有DCin才有DCon。

不是这样的,

dcon是作为dcin的开关,用来控制mos管开关dcin的,没有dcon就没有dcin

网友:
待机电压要先出来,EC收到其它信号才会发出ON3,ON5。

网友C:
- 你还是铜牌维克! 连这个都不知道!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你还是铜牌维克! 连这个都不知道!无语!

你知道就说说啊,

请赐教

网友D:
换io试过吗  IO坏也会导致不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io试过吗  IO坏也会导致不出控制

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没有完全一样的,不能用吧?

而且测了一下,芯片待机应该有的电压基本也都有,就是这个dcon和dcin-on没有。

就想请教一下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两个信号的输出,

可是有些人知道却不说,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你还是铜牌维克! 连这个都不知道!无语!

老师,你就告诉我吧。

网友E:
你可以去做设计工程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去做设计工程师了

能不能给点有意义的建议呢?

不要嘲笑好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你还是铜牌维克! 连这个都不知道!无语!

大师,告诉我吧,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位提醒,但是现在我找不到没有dcon,dcin-on的原因,

没有dcon,dcin-on这两个信号,也就没有dcin ...

这二个信号一般是高电平,是从EC发出来的,但前提是SB要发出SUSC,SUSB到EC吧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随便改它的时序,这样真的会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