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23(M300)自动关机请教

楼主(2011-08-22):
开机3秒关机,有独立显卡板,拿掉不关机了。显卡上又没有短路的地方,由于没有显卡试,想请问是显卡的问题吗
关机后马上可以开机,没有短路
不上显卡 内存电流0.64 上内存0.64跳 0.73 不关机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那你说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不用着急,慢慢的修嘛!会好的啦。祝你好运

网友:
取掉显卡,用示波器看跑U没有,如果跑U 一般是显卡问题,再上显卡,一是量显卡供电,如有,一般显卡空焊,如没,可能显卡短路或供电问题!

网友:
如取掉显卡,不跑U ,显卡供电也正常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哦,主板检测不到显卡,不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