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颜色很怪第一次见过

楼主(2011-08-22):
一般进系统的时候颜色应该是这样的吧! 这会变得图不像图颜色不像颜色 请问大家有见过V3000这种机子吗?屏跟数据线都换过了故障老样子。给个提示谢谢如何下手比较因为这台是换新主板的第一次见过这么严重。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

网友:
有示波器量一下色差信号,肯定能量到问题!

网友:
我试下谢谢咯

网友:
集成的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灯管变老了

网友:
v3000   显卡易虚焊

网友:
量下3基色,看看阻止正常不正常

网友:
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
屏线看看吧。别一味的显卡,显卡。显卡坏了还没有遇到却色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要看是集成 还是独立的   集成  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主要是看原来修过没
动过显卡的话那显卡机会比较大
还有屏线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啊,这个机器的通病在那里,先加焊下再说啦。

网友A:
真赶巧了,  昨天修了个缺色,  是屏线的问题,   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赶巧了,  昨天修了个缺色,  是屏线的问题,   不一定是显卡

哈我加焊了就OK了

网友:
楼主加焊后就OK了,不过开始真的不能排除屏线等其它故障

网友:
建议换个屏试,看样子像是屏背光老化发红的情况。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集成的换北桥吧

网友:
煮显卡,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 问题要先检查北桥R G B到屏接口电路  特别是  R  G  B对地电容 电阻

网友:
你都还没有说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独显显卡集显的北桥。。

网友:
        集成的 可能是北桥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过吗。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哇,如此,是显卡,大开眼界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