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UF 16V 能代换1800UF 6.3V的电容吗?

楼主(2011-08-22):
2200UF 16V  能代换1800UF 6.3V的电容吗?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容量不是问题,自己实践最重要

网友:
好象是有点太离谱了

网友:
那1500UF 6.3呢

网友:
可以,但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点评):
对头,我赞成。

网友:
代换原则 宜大不宜小!

网友:
是不是2200UF 16V的太大了,不能代1500UF 6.3或1800UF 6.3V的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大点没问题,小的就不行,上反还会爆!

网友:
换电容一般是没有一样的可以用大容量的替换小容量的 宜大不宜小

网友:
耐压高点可以容量不能超过原来容量的1/3这是电容的代换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