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1-08-22):
                                                      笔记本硬盘常见故障分析
启动故障
在电脑的使用过程中,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电脑无法启动的问题。引起系统启动故障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很多都与硬盘有关。一般情况下,当硬盘出现故障的时候,BIOS会给出一些英文提示信息。由于不同厂家主板或不同版本的BIOS,其给出的提示信息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下面我们就以使用较为常见的Award BIOS为例,探讨一下如何利用其给出的提示信息,判断并处理硬盘不能启动故障的方法。
1.Hard disk controller failure(硬盘控制器失效)。这是最为常见的错误提示之一,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仔细检查数据线的连接插头是否存在着松动、连线是否正确或者是硬盘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Date error(数据错误)。发生这种情况时,系统从硬盘上读取的数据存在有不可修复性错误或者磁盘上存在有坏扇区。此时可以尝试启动磁盘扫描程序,扫描并纠正扇区的逻辑性错误,假如坏扇区出现的是物理坏道,则需要使用专门的工具尝试修复。
  3.No boot sector on hard disk drive(硬盘上无引导扇区)。这种情况可能是硬盘上的引导扇区被破坏,一般是因为硬盘系统引导区已感染了病毒。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先用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彻底查杀系统中存在的病毒,然后,用诸如KV3000等带有引导扇区恢复功能的软件,尝试恢复引导记录。如果使用WinXP系统,可启动“故障恢复控制台”并调用FIXMBR命令来恢复主引导扇区。
  4.Reset Failed(硬盘复位失败)、Fatal Error Bad Hard Disk(硬盘致命性错误)、DD Not Detected(没有检测到硬盘)和HDD Control Error(硬盘控制错误)。当出现以上任意一个提示时,一般都是硬盘控制电路板、主板上硬盘接口电路或者是盘体内部的机械部位出现了故障,对于这种情况只能请专业人员检修相应的控制电路或直接更换硬盘。
坏道故障
  通过上面的学习,阿King对硬盘不能启动故障的解决有所了解了,接下来阿King想知道的当然是如何对付自己那已经有坏道的硬盘了。老师这期就为阿King介绍一下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的故障和相应的维修。但在开讲之前,老师就提醒阿King,做这项工作一定要慎重仔细。
  逻辑坏道
  出现逻辑坏道是在电脑的日常使用中容易出现的一种硬盘故障,逻辑坏道实际上就是磁盘磁道上面的校验信息(ECC)与磁道的数据和伺服信息不匹配。出现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通常都是因为一些程序的错误操作,或者是该处扇区的磁性介质开始出现不稳定现象的先兆。逻辑坏道在一般电脑使用中的表现,就是文件存取时出错或做硬盘克隆时,当到达出错部位后,因弹出出错信息窗口而不能继续下去。
消除这种逻辑坏道的方法比较简单,很多专用软件如:DM、NORTON的DISK DOCTOR等都能做到,但最常用的还是Windows自带的“磁盘扫描”功能。对于FATl6或FAT32分区来说,可以在DOS实模式下用Scandisk扫描磁盘,此时系统可将逻辑出错的扇区标注出来,以后在进行存取操作时就会避开这些扇区。由于这些软件的使用方法较为简单且也多有介绍,在这里也就不过多地讲解了。
  但是,假如采用的是NTFS分区且安装Windows XP系统,由于它没有Scandisk这个工具,故只能使用Chkdsk这个工具了。Chkdsk工具会基于所用的文件系统,创建和显示磁盘的状态报告。另外Chkdsk还能够列出并纠正磁盘上的错误。不过如果不带任何参数的话,chkdsk将只显示当前驱动器中磁盘的状态,而不会修正任何的错误,要修正错误则必须包括/f参数。
物理坏道
  硬盘物理坏道是比较常见的硬盘故障。实际上它是因为震荡、划伤等“硬”原因,导致?些扇区的磁介质失去了磁记忆能力而造成的。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损坏修复起来都比较麻烦。因为,在硬盘内部的磁道列表中,这个扇区是被标记为正常的,而坏道也是物理性存在的。所以,它无法通过扫描、格式化、低格或者激活扇区的方法来加以消除,必须将这个扇区加入到设置在硬盘内部的系统保留区,告诉磁盘这些磁道已经不能使用了,才能在硬盘控制系统的可见范围内消除这个坏道。当然,这样做需要使用一些专用软件,对普通用户来讲维修有些困难。
  不过有些硬盘厂商会提供原厂的工具软件,如IBM/日立的DFT和西部数据的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s。这些原厂的工具软件不但扫描速度快,而且辨别准确率也很高,能够对付较为普遍的硬盘物理坏道故障。因此对硬盘内部进行操作还是原厂的软件较为可靠,除非原厂工具不能解决问题,否则不推荐使用第三方的工具软件。
  相对于上面这种比较高级的隐藏方式,对于那些要求不高的用户来说,则可以通过“坏盘分区器 ”FBDISK (http://www.mydown.com/soft/78/78897.html)和Disk Genius(http://www.mydown.com/soft/53/53403.html)这一对软件的组合,完成将坏道所在位置做成分区隐藏起来的任务。其具体的操作简要介绍如下:
  首先,将下载来的软件复制到一台正常使用的电脑的C盘根目录下,再把出现物理坏道的硬盘作为第2硬盘挂接在该电脑上。接着启动到DOS的实模式下,并运行Disk Genius的可执行程序Diskgen,然后按“Ctrl+Alt”组合键,选择“硬盘”菜单下的“第2硬盘”。这时就可以看到第2硬盘的具体分区情况了。假如要重新规划这块硬盘,就可以把所有分区都删除掉,随后存盘退出。
  接着运行FB Disk,选择要检测的硬盘后按“Y”开始扫描。如果硬盘存在坏道,则FB Disk会自动显示出它在哪个扇区和磁道。扫描完成后它可以把所有的坏道都罗列出来,并询问是否要写入硬盘。如果按“Y”将会自动将坏道隐藏起来,最后按Esc键退出。
  随后再次运行Diskgen,这时就可以看出经过FB Disk处理后的磁盘情况,此时坏道处会呈现?种灰白色。通过Diskgen再稍微将隐藏物理坏道的分区扩大一些。最后,将这些坏道全部隐藏在一个分区里,修复工作即告结束。
  两款软件配合使用是因为,经过FBDisk处理后的硬盘可能会有很多分区,而受软件自身最多4个主分区的限制,会导致硬盘利用率不高的后果。而通过Diskgen的配合,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3-12):
不会收藏,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