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正常碰下死机

楼主(2011-08-22):
 我的电脑开机正常但轻轻的碰下电脑桌他就死机卡死画面,以为是硬盘有坏道用MHDD扫硬盘无坏道,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求解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一般为显卡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像显卡 !

网友:
更换部件,慢慢排查吧。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细节上的问题,比如主板螺丝没上紧?硬盘螺丝没上紧?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是很稳定了

网友:
感觉5楼所说的可能性要大些,或者你的机箱铁皮太薄,已经变形了

你可以将主板这些配件整个拆出来,找个厚的不导电的东西放在下面,把主板平摆在这个厚的东西上做测试看看,能不能行。最终更换机箱看看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细细检查

网友:
哦  谢谢大家 看来只有换板了  ~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直接换板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