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NY小本挡在系统进度条

楼主(2011-08-22):
型号VGN-TZ121,11.1寸的 CPU是U7500的 945的芯片组
机器刚拿来就是挡在系统进度条那里,进度条一点都没动的
换自己的硬盘GHO了一个系统也是一样,连进PE也一样进不去。。。
加焊了南桥也不行 。。。

有没大神见过这种问题的!!!求救

网友:
换一个北桥看看,是不是945GME的,最易坏,重做不行,要换

网友:
你折机时看看风扇灰尘多不多,如果清理过风扇,还一样,只能换北桥!风扇一定要把风叶折下看里面堵没堵!

网友:
SONY小本的机器出问题,CPU空喊的也多

网友:
换北桥吧 会好的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  是Dell的 PP19L  上网本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看看  能不能好先

网友:
因该是北桥或CPUBGA有问题

网友:
重做北桥和cpu

网友:
像这样的加焊没有,我主张用换,上次有一个宏基945的也是走滚动条不走了,PE也是一样,听大家的换了北桥不行,最后还是换南桥搞定的,所以我建议你换南桥

网友:
不接外设,然后试试,最有可能是南桥额!

网友:
我也有一个索尼小本,到滚动条处蓝屏,坐不上系统,做北桥后加电无显,又做了一遍直接不加电了,郁闷~!

网友:
应该是北桥或CPU的问题,我修过945GM 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