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213T无待机,MAX8744保护无输出,是过压还是欠压,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8-22):
机器:神舟承运F213T
故障:不触发
检测:1.8VS短路,1.2V阻值偏低,无待机电压+3.3VA/+5VA输出。
过程:干掉SB SiS968,1.8VS还是短路,干掉NB SiS671dx,1.8VS,1.2V阻值恢复正常。
           现在两桥未装上去,正在修待机电压。
           由MAX8744E芯片产生的+3.3VA/+5VA,断开负载,+3.3VA/+5VA均无输出。
测量:P8744_VIN=18.0V正常。
          SHDN#=5V 正常。
          LDO5=5V 正常
         Vref=1.99V正常。
        ON3=+5V_LDO=5V正常
       ON5=P8744_REF=1.99V正常。

通电瞬间:
3.3VA有电压跳变,马上变为0V,上管G极有电压跳变。
+5VA无电压跳变,0V,上管G极无电压跳变。
---------------表现为欠压保护
通电后,
P8744的所有上管G极0V,下管为5V,
----------------- 表现为过压保护。

PS,MAX8744E换过了,故障一样。
大家看看这保护电路怎么修?

网友:
可能是后极微短路引起了保护

网友:
可能是过压引起了保护,换一下后面的电感后面的虑波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

网友A:
BST自举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T自举出来么?

+3.3VA的BST在开机瞬间彪到12V以上,之后掉到4.7V,+5VA的BST在开机瞬间一直是4.7V。
其实还是因为+5VA的上管G极的无PWM

网友: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 没有。 我的和你的是同样的问题, 后继的电容都取完了还是不工作。 明天打算把多余的电容全去掉。

网友:
MAX8744坏或者没焊接好,负载没短路的情况。 注意检查MOS管的控制级对地阻值。4颗应该差不多。

网友B:
  这些都查过了,焊接 没有问题的 换了课 max8744      故障一样。。  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高手吗。
、下管G级  5V 保护。。 短开后级 输出。。。 测波形有跳变 (闪波)可惜不能持续。 还有高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查过了,焊接 没有问题的 换了课 max8744      故障一样。。  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高手吗。
、下管G级 ...

还没有好,补 充一下,这3VA和5VA是有顺序的,我的那5VA是在3VA输出后才有5VA,所以有可能是3VA过压保护。

网友:
都是先出5V 后在出3V的 。修的头都大了 我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工作。 什么原因。。

网友B:
昨天修的 还有闪波 今天开始  也看不到 了  只有G管 有 5v的电压。。。失败。 在换个8744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的 还有闪波 今天开始  也看不到 了  只有G管 有 5v的电压。。。失败。 在换个8744 看看。

你查一下max8744的PDF,如果ON3或NO5有一个的电压是Vref=2V的话,那这一路就是最后输出的,

网友C:
楼主(如果确定不短路的话)可以把mos管都换了。还有两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D:
查芯片工作的相关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芯片工作的相关条件吧

工作条件已经具备,只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确定不短路的话)可以把mos管都换了。还有两个电容换了试试。

这板已经不修了,给客户了。MOS管我早就换过了。电容没试。但输出端没有短路。

网友:
瞬间有说明工作条件前面OK 了 试着换掉MOS管试试  我有一次是加焊MOS 好了  本来是想换的 后来有通电下好了

网友(2011-09-24):
每次碰到下管G极5V的情况都没有思路,有没有高手指点总结一下呢?

网友:
修道过一台  极性电容漏电引起无3  5V   故障为一闪就掉下来   换PWM无果   那风枪对着电容吹下 出来了

网友:
直接接1.2V短路的地方直接烧。。。。电源表不要调太高1V应该可以烧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