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M172液晶显示器灯亮无显示修复

楼主(2011-08-22):
开机灯亮,屏幕无显示,查电源板有电容鼓包,换上好的再试,还是不亮,把其它次级滤波电容都换掉,然后用外接灯管测试,灯管也不亮,怀疑高压部分有问题,测4606有一组内部击穿,换上,开机可以点亮,以为好了,上壳拷机,没过五分钟屏幕一亮一熄,逐把一对4606都换了,然后补焊高压变压器,试机到目前没有问题,此机就此修复。
有个疑问,一般是哪里容易导致4606击穿?

网友:
能附加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4606应该是供电管吧...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烧4606

网友:
先坏电解 后损4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