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显存位置求助,(现在还没装上去)

楼主(2011-08-22):
请有联想SL400板的朋友帮忙看看,2个显存1脚的位置,谢谢了

我看着这两个显存感觉好别扭,怎么一只右上角是1脚,一只左小脚是1脚

网友:
是这样放着的不是都有标着的啊

网友:
谢谢,我就是不敢确定左边那个对不对,因为看其他板显存不是这样反着的,不过已经做上去了亮机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放法,靠一条边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焊盘上面怎么看是1脚啊  我看好像没有标记啊

网友:
丝印上面不是标注了哪个是1脚嘛  按丝印装    图片是对的

网友:
就是这样的   我看了板子

网友:
哎没分啦出来赚点,像这种你实在不知道可以下个图片对照一下不就明了啦。还有除啦原本就会有标之外,建议拆之前养成先看一下的习惯。有的确实会有点变态。

网友:
显存也修 真厉害. 还有搂主为何不讲讲排除故障的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