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TJ945GC 12V短路 然后问题又来了,求围观`

楼主(2011-08-22):
一945GC主板,上电一闪不触发,不插ATX能正常触发.测电容,接地三颗全通.短路了,拆了三个场管下来测`其中一个是直通车,打那里都叫``应该是他了`这三个是30V 38A N道的`手上的废板好像没有这种`于是换了个30V70A的`正常触发,装系统`交货``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返修了````
CPU座边的6颗小电容,全废了`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会是一排``也没多想,就换上去了`换上后跑码了`以为好了`突然掉电.听见像漏气的声音几声,再次触发又不跑码了`又听见那声音.本还以为又是电容,可是这次没有``
那个是不是我换的场管不对啊`本来的好像是K3918 M5 换的是70N03`

网友:
原件代换
电源管理芯片
2R2
.....

网友:
初来贵地,赚分走人,你在网上查下那两个场管能替换不呀。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不会导致电容短路吧```当初掉电的时候第一感觉的确是电源管理芯片,但想到一排小电容全废了`又应该不会是他``

网友:
有时候这种问题修到你蛋蛋扯起扯起疼。
建议找不到原型号的直接换板算了,节约下多的时候去修其它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遇到好多了换了场效应管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面性能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俺是进来学习和赚分的,谢谢。

scofield491 -5 你学习什么??学习说废话??

网友:
电源芯片引起保护

网友:
先把坏管\坏电容换了\再把电源IC也换了吧\\\

网友:
直接换板  把留下来的主板维修好了在出啊

网友:
像12V短路我一般都是换一组上下都换,至于带换我都是直接拆废板上的从不看型号,只要是12V肯定能用,暂时还没发现不能代的,当然太老的主板那种5V共电都是捣通的所以不能直接代.

网友:
就直接换板

返修板难搞

网友:
问题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不会导致电容短路吧```当初掉电的时候第一感觉的确是电源管理芯片,但想到一排小电容全废 ...

电容短路只是一方面
与电容相连的电阻也应该是短路了 ,
特别注意查小电阻

网友:
最近比较忙``先吧这个补上``在更换电容后问题依然`但是拆了声网卡后``主板正常了`现在加了外置的声卡和网卡正常使用`无返修`

网友:
你查一下主机电源是不是也有毛病

网友:
LS的``那个`我说了`修好了`````拆了声网卡```

网友:
声卡网卡怎么会导致VCORE供电出现问题?求解

网友:
短路了``起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