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多大

楼主(2011-08-22):
启动电阻烧糊了看不清色环啦  电源芯片是1203P60的  据说这个能算出来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请各位兄弟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好像要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的VCC脚的电压电流才能算的吧

网友:
那要看供电是从那来的,当然你可以找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300V电源供电的,一般为470K~1M左右,

网友:
就是只一个启东电阻吗?>

网友A:
203d6的启动电阻常用三只3.3k或5.1k串联使用 也就是说10k-15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3d6的启动电阻常用三只3.3k或5.1k串联使用 也就是说10k-15k就可以了

我这有块203D6的板子  上面是两个273的电阻  加起来不是54K吗

网友:
此203d6电源图是多款dell 联想等机型实用线路图 楼主自行参考

NCP1203D60 A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