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今天有收到一台DELL M1210的机器,为显示花屏,拆机将BGA加热一下好了,本想为安全起间将BGA重新植球,问题出现了,现在开机LCD不显,VGA花屏,大花的哪种,干了2-3个还是一样,换了新的还是一样,显存也干了,哪位哥哥给指点指点接一下怎么搞!,BGA为7400的,

网友(点评):
板层干烂掉喽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改集显的,可惜没做过实验,淘宝上有专门做这个的,要的价也不菲…

网友:
兄弟呀,还是显卡的问题呀,看看有没有脱点。

网友:
  1---显卡没做
  2--主板上有漏铜,接触不到显卡锡球
  3--显存片坏

网友:
原来的显卡是多少的。不一定所有的7200,7300,7400通用,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显存如果没人动过是很少坏的

网友:
你在加热一下北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那个没了接好

网友:
重点查有没掉元器件,错位的

网友:
我都做了4个了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烤坏了,看主板鼓包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烤坏了,看主板鼓包了没有

没有鼓包,BGA内也没有连锡的,

网友:
BGA周围有没有掉件 连件  然后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手压现存  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温度没有控制好   造成的现象

网友:
非常感谢!下载看看 再说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前2天做了一台一样的机器,OK了,这台不好,YM!

网友:
没有搞了,!!!!

网友:
测量一下显卡的供电电压是不是偏低

网友:
没有的搞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主板的焊盘做太多次,焊盘氧化了。不怎么粘锡了。

网友:
显存电路有问题,之前就修到一个显存电路一个接地的电阻没有接地出现的花屏,接墒就OK拉

网友:
说直接点儿,技术不过关!你应该是把板子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