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pm+dbm 能认160G 硬盘吗?

楼主(2011-08-22):
就是T40 。原配30G 坏了,想配160G 的,能认吗?

网友:
IDE 2.5寸的都可以认,160G绝对没问题。

网友:
t40的我知道可以认120的,但是160的没有实过,855的稀烂机子,没有必要搞那么贵的硬盘

网友:
可以认的,但是如果是ibm的机器你就等着报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