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Y450 客户拿来修 跑4A 跑不过去,要是过了就反复重启

楼主(2011-08-22):
一台联想Y450  客户拿来修 跑4A 跑不过去,要是过了就反复重启,显卡我重新直球了 问题还是一样,BIOS 在论坛下的 刷了也不行。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
问一下,你插上开关小板的时候是不是自动上电的,如果他自动上电就是开关板的问题了,还有这个机子的那个小板很容易坏,小板上有一个线一定要插上

网友:
有时候显卡要换的。

楼主:
不能自动上电啊 要按开关的 线都插了  我师傅说要换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最好换,有台机器的显卡搞得我很郁闷,总以为他没有问题,停在内存处,结果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
显卡N10P-GS-A2的  看来要订个显卡换了试试看,电路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啊

网友:
那你就慢慢修吧!要不你就再换一个全新的。

楼主:
对了  我问下  这个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啊  北桥是Gm45的

网友:
修过刷BIOS好的

网友:
这个显卡我们换的很少很少,确定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杯具了,显卡我订回来换上去还是一样 论坛好几个BIOS 不是是那个啊 我主板版号是DAOKL1MB8GO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号,我在论坛里没找到。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
跑4A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换了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楼主:
对了 我把显卡坼了 4A能过跑到A2也不重启也不掉电,但机器不亮的。就卡着。显卡上上去过4A就重启

网友:
明显电路有短

楼主:
主板修好了 断线了 显卡旁边一个测试点断了,奇怪的是 我没换显卡之前就是这个现象,如果说是我换了显卡之后出现这个现象有可能是我在不小心换显卡造成的。问客户又没说进水什么的。

网友:
能说下是哪个信号短线下了吗

网友(2011-09-21):
兄弟,哪个测试点断了?我这个机器上显卡跑A2不亮

网友:
修好不说个结果,发贴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