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坏,飞线是否可以?

楼主(2011-08-22):
昂达945GCS,在网卡那一排的下面那个USB接口坏,有供电,data+打阻值偏低,data-打阻值为无穷大。跑线路发现,仅进南桥前连了一000电阻,一根连一贴片电容。测量电阻与电容正常。不知道是否跑线路跑错了,不过,直接从DATA+到电阻,可以测得是通路,仅几十欧姆的阻值。现在请问
1、象这种情况,还会是哪里原因,会是不是南桥发出的这一路,正好坏了呢。也就是南桥坏?
2、如果直接从扩展USB接口飞线过来,是否可以。如果飞线可以,是否需要切断该坏的USB接口与南桥的连接线(也就是没飞线前的连接线)。

请指点。

网友(点评):
南桥坏.换个桥,一定好。别耽误时间了

网友:
自已顶一下,期待兄弟们的友情解答。

网友:
飞data+、data-两根线,断开原来的线即可。

网友:
可以,但要将原来的0欧电阻断开!

网友:
飞线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跑线。线路正常。都进桥了,单是阻值还是不正常,那就是桥有问题,飞线有用?

网友:
      等待解决....  飞线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截断中的连接...然后就是要与原来的阻值差不多才行。

网友:
只是一个接口坏,其他USB接口都是好的。这种情况如果来换整个南桥,是否不划算。我刚学主板维修,无人指导,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想错,我想应该只是这个USB连接南桥的那部份坏了。我尝试了飞线,但还是没能成功,估计是因为没有切断原有的连线。另外,主板上的数据线都绕来绕去的,好象记得是为了让信号时间控制好吧,如果飞线,信号时间肯定不一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接口坏的话桥的可能性很小。。。多半是中间线路的问题。。跑线吧。。 这方面的我碰到得很少。都没怎么跑过USB的线路。

网友:
如果是一个USB出现问题的话 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查下USB到桥的线路是否有偏小还是偏大的阻抗先 跑下线路吧

网友:
只是 坏一个USB没有试过 都是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