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过内存 求助高人

楼主(2011-08-22):
一块致铭主板 客户拿来时不跑码 一看是时钟芯片的脚已经发霉 马上用吹风吹下来 拖焊 再重新焊上去 焊上去之后 跑码了 可是不过内存 内存 CPU电压均正常 求高手解释下
cpu
芯片

网友:
元器件有没有坏呀!最好是换掉!有的会性能不良的!

网友:
不过内存确实很伤脑筋,我有两块板子不过内存的,不会搞

网友:
原来是COMS电池旁边的一个0欧电阻氧化了 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是什么代码??c1??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
测内存的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