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板

楼主(2011-08-22):
谁有这样的电源板帮我看下 这个启动电阻是多大的  谢谢了!  这是明基22寸  显示器上的  忘记什么型号了

网友:
启动电阻??麻烦楼主说清楚

网友:
没看明白是哪个

网友:
这个东西,你自己量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本体标示,想找到跟你这一模一样的,有点困难啊。

网友:
你可根据电源IC标准图纸参考一下,一般取120K以上的保险。

网友:
各种不同的电源IC启动电阻也是不同的 先弄清是什么IC就好查了

网友:
解决方法,,把开关管 摘下, 买一个电源模块,绿线剪掉,红线接开关管连接变压器的D级,黑线连接大滤波负极。调试电压。。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