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修中的小创意而吹呼!--“筷子”在一台改驱动板lcd中的应用~!

楼主(2011-08-22):
型号:neso ld907w
故障:不定时绿屏、银屏、花屏,显示不正常。
判断过程:经过n天的测试,确认故障存在,最终判定驱动板故障,于是改板。过程从略,无非是vga接口(定义都一样的,直接插上就好了),按键板(对照乐华的定义,依照顺序调线即可),屏线(通往屏哪一头不用动,为了安全可靠,我查了屏参,确认无误)、从高压过来的那几条线(无非是供电、地、开启、亮度调节,如果你遇到多根线,多出的那些不是供电就是地)。大体上就是这些地方,但是在改的过程中,vga那个头在外框上很容易固定,用两颗螺丝就好了,但是因为这台是外置电源,中间那个dc头太大,在外壳上固定很不好弄,怎么办呢?我聪明的大脑,第一想法居然是用筷子!上图说明: ,看到了吧,是这样固定的!再来一张: 。这是退役的驱动板: 。最后是改好后的效果图,我儿子在玩小游戏,哈哈

网友:
如果两头能用热熔胶固定一下更好。。

同意
不要筷子,直接用热熔胶不是更好?
想法和我一样哈。
热熔胶能固定吗?我手里没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
能的。。我一般就是用刀割一块放在要固定的地方。。然后用烙铁去熔化它。。我没热熔枪。。不过热熔枪也不贵。。
这个胶固定了稳得很。。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胶枪不贵的,这个还是有必要备一把的。

网友:
哎 用胶沾呀 胶未凝固之前 道是可以用筷子顶一顶 哈哈哈

网友:
你咋要那麻烦,用AB胶粘两边就行了,

网友:
很不错啊,支持,想想以后要开放性思维

网友:
我顶的不是你的创意,,是你查屏查的仔细。。我一般连屏线换的,,,。。。。这屏应该是电源一体板的,,我改成了12V外接的了?

网友:
不错的方式,这种比什么都结实,我还是支持你的.

网友:
真有你的啊,我一般是用热熔胶粘上。现在改的少了,一般都是原板修复,最后修不好的才改,挺麻烦的。

网友(点评):
我查出来是一个八脚芯片坏了,但是手里没有,只得改板了。

网友:
没错,顶你的认真态度。给力!

网友:
我以前看见别人用筷子这样弄过主板

一开盖子 一根筷子蹦出来 . 以为是搞的暗器 .

网友(点评):
这里是没办法了,有来起固定作用。主板上用这个起什么作用?也是固定?

网友:
  有的客户喜欢把电源头拆下来 插上 如果查的不好 或者的位置不好的话  这根筷子总要悲剧的

网友(点评):
除非他开壳,想从外面把这个dc头拆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不错,灵活机动。支持。筷子还是要固定好

网友:
LCD改板的时候为了固定,用热容胶的时候什么坏电容啊,都在往里面搞啊.

网友:
用熔枪也不实用,很多时候往往只是粘一点点东西!预热却要好长时间!所以我都用烙铁或者风枪加热

网友:
强大,,,,筷子哥出现了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这样,在困难面前总是会想出好点子的。我顶的是楼主成功的喜悦。

网友:
创意在维修中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顶的就是你的创意!

网友:
楼主这样做会不会固定不稳,什么时候掉了。

网友:
有创意,不过还是用胶条固定一下的好,

网友:
给力,想法不错,上下点胶了吗,防止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