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系统求救

楼主(2011-08-22):
我的一个客户要装w7系统,他那里有9台电脑,我用碟子装好一台,然后一个一个的全盘刻,但怎么刻都不行,中间也没有说什么错误,刻完就是进不了系统,但听别人说是重引导记录和XP的不一样,要改下,但我不知道怎么改,希望哪位大侠帮帮忙.W7系统刻盘怎么弄,尽量详细哦,有图片提示更好...  谢谢

网友:
你硬盘与主板ATA接口必须与主盘一样的 位置一志的

网友A:
你可以把装好一台做一个镜像,然好在每一台电脑上恢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用硬盘对考究行了为

网友:
是一次装9台啊,没有是个哦,是我的话可能就要一台台的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装好一台做一个镜像,然好在每一台电脑上恢复一下就行了。

不行的.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硬盘对考究行了为

不行的啊,这些方法都试过

网友:
那你一个个装吧试试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