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10882 电源灯闪烁~

楼主(2011-08-22):
DELL e210882 A02的板。。775的U

开机键是一排线。。

插上电源后,主板上有灯亮,但按开机键没反应。

拔掉CLSMOS跳帽,电源灯就闪。。

量过USB对地,不短路,量过PCI 14口,不短路。。

怎么办???

网友:
没人帮忙啊。。郁闷

网友:
侍机是多少A,可以触发吗?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看清楚?好像不是笔记本啊

网友:
我修过一次DELL的原装机,这种情况应该是短路,看一下12V有没有知路。我修的那一块是12V那里有一颗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修过一次DELL的原装机,这种情况应该是短路,看一下12V有没有知路。我修的那一块是12V那里有一颗电容短路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