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N1900W不开机故障(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8-22):
一台优派N1900W液晶显示器(带TV),通电后按POWER键指示灯不亮。

电源高压板12V5V正常,驱动板上DC-DC各路电压正常。从图纸看,POWER_KEY信号以及指示灯信号均连至MCU,因无示波器无法判断晶振是否起振(X103,24MHZ),在路测两脚对地阻值均在1.2-1.5K,通电测两脚电压,一脚约1.5V,另一脚约0.2V,请教各位,像我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及两个小瓷片)故障还是MCU程序问题?

附上图纸,有心人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回LS: 有的

网友:
去掉按键板,找到开机线对地接一下,试一下。

网友:
哈哈 谁会花分下载这个去帮你分析呢  呵呵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按键漏电或短路都会引起不开机.主要拨掉按键.测下开机键接口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说明时钟已经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