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有时能进系统,有时死在Logo

楼主(2011-08-22):
客户不急,留机慢慢研究,第一时间到查了下,南桥通病,加焊了两次,一开始是停在logo不动,现在是过了xp滚动条,停在箭头光标那里,界面全蓝,一个图标也没有,想想用PE试一试,用的是U盘,现象一样,于是从旧机器上下了一个NH82801FBM,植上电流只到0.6A,那个芯片挺旧的就去买个全新的换上,换上还是一样,晕,抱着试试的态度,用光驱进PE试试,居然进了,找个新硬盘装个系统,一切正常,报客户重装系统,装机,OK!到这里钱挣到手了,嘿嘿,就是有两个问题,哪个高手解答一下
1.这个机器原来的南桥是FW82801FBM,我第一次换的是NH的,是不是这两个不通用
2.开始加焊后,情况是有好转,说明加桥是有用的,白买个桥,为什么硬盘和U盘的系统都进不了,光驱的可以进

网友(点评):
FW NH有铅和无铅的区别而已

网友:
是硬盘没接触好吧,有时硬盘坏了或接触不好,不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