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1-08-22):
台机部支持USB启动··用光驱进PE进到桌面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又没有死机···直接装到C盘就死机···什么都换过··就主板没有 换过了···这种问题··会跟桥处理数据有关系吗?

网友:
楼主安装什么系统啊,主板什么型号的.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既然"什么都换过了就主板没换过",那就肯定是主板问题了,也许是南桥。管理IDE部份的出问题了。  不过也有很小的机会会是当地电压问题。本人碰到过。350W的大水牛电源在220V供电欠压的情况下。进行GHOST或玩游戏时会不定时的重启或断电。

网友:
安装什么系统

网友:
你应该是很老的主板了把!  我给你说个肯定行  你把硬盘取了按到别的电脑上GHOST下再挂上按装就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详细,所以我也不能肯定的说,一是主板太老,或者别的原因,不支持PE和GHOST。再就是你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再用pe进,最好用多个pe尝试,有些pe驱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