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8743工作条件满足不工作

楼主(2011-08-22):
求助,max8743工作条件满足不工作

on1和on2脚都有3.3v高电平,v+,vcc,vdd脚位电压也都正常,ILIM1,ILIM2电流设置脚位的电阻也都正常分压,8脚ovp好像是过流设置脚吧外接电阻也正常分压,REF脚已经输出2v参考电压,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抓不到pwm波形,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啊,就是不工作,芯片换过了,求助!!!!

我把其中一个on信号拆断,就能输出有on信号的那组电压,但是另一组没有on信号的电压也会有电压,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的两个电感之间阻值只有1欧姆,把北桥拆了也是一样,奇怪

网友:
bst自举升压脚的二极管正常,电容也换过

网友:
测试过 自举多高,下管如果G级 为5V 表示 电路保护了查 其他的 电容 。电阻吧。

网友:
电感,MOS管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