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 220EW9机器求助!!

楼主(2011-08-22):
         飞利浦  22  220EW9  问题是.通电闪一下就灭掉.屏灯管是好了.已经排除了. 最开始之前.此机一切正常.是在通电烤机的过程当中.别人不小心.手碰到电源板子上的元件(据讲是电容).当时灯管就黑掉.我再通电.就是亮一下就灭掉了.电源板子上的5V输出也有.用的是OZ9938GN.3脚对地去保护.灯管可以亮.但是不受控制.背光常亮.关不掉.
    还有一个事情是..电源板接上驱动板.电源板上的ON OFF脚 会一直有3V电压 ..当拔掉驱动板的时候 .ON OFF脚 的电压就没有了.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是 驱动板 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一个驱动板。

网友:
嗯...楼上的朋友..谢谢..刚问了在长城里的朋友.他也是说驱动板坏 叫我直接换板..我在TB找了下..长相和这一样的板子很多 ..但都 是点19的..没有点22的..长城M99机型里面用的也是这种板.硬件一样..程序可能不一样.他那是点19的..我需要能点22的..我搞1块M99里面的板..把我这个板子上面的程序拆过到那边去..行不行的  有没人试过呢?

网友:
你现在是在去保护的情况下点亮灯管的,就应该先找出保护的原因再进行下一步。如果说是有人只碰了一下电源板就犯了这个毛病,估计故障点应在电源板上而不是驱动板。

网友(点评):
我是从事修屏的..说实话..这机子 还是朋友的.免费给他修的..也是我修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明天 朋友帮忙搞一块长城M99的驱动板来..用那个板子试下..就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一下子是说不明白的了。。自己跑一下线路。3V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点评):
这事也是有点霉..现在我不接驱动板.电源板子上面的ON OFF没有电压的...把驱动板接上.ON OFF就有3V了,,,

网友:
搞那么复杂,直接飞个屏供电给开关脚

网友(点评):
支持,这亲省心的啊!! 11

网友:
这事也是有点霉..现在我不接驱动板.电源板子上面的ON OFF没有电压的...把驱动板接上.ON OFF就有3V了,,,
这是正常的呀  如果按开关键 3V电压不消失 那驱动板就有问题了。
把高压板开关信号线直接接在5V上看能亮灯不???不能亮高压就有问题

网友A:
没驱动板当然 ON/OFF 脚没电压, 先检查三极管和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点已经找到了.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上M99的驱动板..可以正常的开关了.也不会保护了..现在就是程序上有问题...怎么能让M99的板点22的屏呢...

网友(点评):
你刷个程序就可以了啊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搞那么复杂,直接飞个屏供电给开关脚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这机器的程序呢...

网友:
  现在我搞了块长城M99机型里面的驱动板.哪位有程序可以提供一下.需要点22的屏.

网友(点评):
目前,2270方案的板子支持22寸效果比较好。

网友:
哪位有220EW9的程序 ..麻烦提供一个..

网友(点评):
NOVATEK的..NT68625MFG-128.. 有24c02 和24c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驱动板当然 ON/OFF 脚没电压, 先检查三极管和电阻是否正常

正解  llyx正解

网友:
控制电压是驱动板开出来的好不?拔掉驱动板哪还有电压啊?瞎修!!!

网友:
我也有和你这个板子一样的板子 但是 也是 19寸上的 没办法

网友:
先找灯管点一下看看亮的正不正常。
看看个5v  12v电压稳定不稳定!
、如果两个有一个不正常的我觉得电源可能比较大,
现在手里没有板最好确定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