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板 启动电阻

楼主(2011-08-22):
谁有这样的电源板帮我看下 这个启动电阻是多大的 电源芯片型号1203P60的 电阻板位号R603 谢谢了!  这是明基22寸  显示器上的  忘记什么型号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为什么会烧掉呢?

网友:
你这板子烧的恐怕不只是电阻

网友:
没有此种板,参考别的板应该是4.7K或5.1K!

网友:
18K的 四分之一瓦的功率

网友(点评):
高手 图都弄到这样还看得出是什么

网友:
这明基的主板吧,这电阻10K左右这扳子经常是300V电压不正常引起的烧管子.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电源IC 120P06也爱坏。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