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 暗屏,求助!

楼主(2011-08-22):
自己的电脑,1425的, 最开始,插高压线不开机,后查出,高压板对地短路,买了一个高压板,现在的情况是暗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哪个给个思路, 谢谢,
不开机
暗屏
电脑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条上的电压。电压正常吗。

网友:
要不灯管,要不就是高压控制信号的问题 ,在看看休眠
同意楼主:
3.0
wen273937311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一个排除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高压条是好的就换灯管噻

网友:
用高压条点一下灯管看是不是好的 再用你机上的高压条点别的灯管看行不行 如果都行就考虑休眠或屏电路这里

网友:
是不是买的高压板有问题?再买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你这样的说应该是板子上的问题.查三个条件 ,19V供电,3.3V开启信号, 还有一个亮度调节信号 .在看看一根接地是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