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开机电流跑到1.02就掉电了

楼主(2011-08-22):
拔了内存和插上内存一样

网友:
是 AMD还是INTER的

网友:
INTER
d的,而且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没自检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吧……

网友:
看看不上CPU电流到多少

网友(点评):
看样子 兄弟这个机器修的很多啊

网友:
弄个检查卡看PG什么的有么有也行呀 HOHO

网友:
你有没有更换过内存条看那,貌似楼主只是插拔的内存条吧。
如果更换以后还是一样检查CPU有没有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