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焊接

楼主(2011-08-22):
有一种小的CPU供电芯片非常难焊接,有那位高手有高招,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助焊剂,风枪吹上,烙铁加焊。

网友:
本人是用点助焊膏再就是风枪配合烙铁才弄下来的

网友:
时间长点就下来了    好搞的

网友:
风枪吹容易坏了,都是先风枪吹上去再用烙铁补。

网友:
助焊剂 用风枪吹上 加焊一下

网友:
风枪上,烙铁加锡!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意见

网友:
用点助焊膏
再用风枪吹上 加焊一下

网友:
全新的芯片焊接之前,引脚有氧化的,一定要把各个引脚用小刀片刮一下,然后涂点焊膏,处理好焊盘,对准,控制好风枪温度风速吹上去,觉得没焊好的话再用烙铁补焊。

网友:
风枪吹容易坏元件

网友:
完全同意!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是那种小的,脚全在芯片下边看不见的,中间一大块散热的吧。是不好焊。论坛里多次说过怎么焊了,搜搜看

网友:
反正我是先用风枪吹,再用烙铁

网友(2011-10-06):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风枪取,风枪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