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无主复位

楼主(2011-08-22):
HP 6531S无主复位,开机电流在0.39A,测全板电压正常,测CPU复位,PG均无,再测南桥PCLRST无电压,更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老何,是AMD的吗?

网友:
VCORE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0.3多的话主板供电应该是不正常的,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产生的地方

网友:
多半有电压没有出来, 不要测试了几个大线圈就是全有了吧.  还有时钟最好看看

网友:
电压不全。先看看各路PG有没用出来吧

网友:
我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胜利的消息哦。

网友:
晶振震了木有

网友:
如有过滤器先查时钟,如果不起振再查供电,看看各电感是不是电压都出来了,上电不齐也无复位

网友:
楼主的板应该是CPU的核心供电都没出来!再者就是时钟芯片没工作或者不正常!

网友:
VRAMPWRD正常不,时钟开启了么

网友:
楼主好好查查,你时钟部分应该是重点

网友:
时钟开启了

网友:
0.4A的电流不到,怎么感觉像缺电压。

网友:
全板无RST相对好修。从电压 时钟。各PG是否正常中。

网友:
各电压是否正常
别光看大电感的
一些小MOS管转换的电压点,也要查

网友:
  PG信号都没有查什么桥啊…… 先把PG修出来再说  有PG后才开始桥之间的复位动作的 不是吗?

网友:
PG是由CPu发出的,这肯定要先查的。

网友:
这台机子现在修好了,是一个给时转换管短路拉低了南桥主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