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看电影卡的原因有哪些啊?

楼主(2011-08-22):
刚刚拉的4M的宽带 开始的一个月看电影一点都不卡 一个月后就开始卡了 浏览网页也慢了很多 不是中毒 还有什么原因呢?????、
原因

网友A:
网速不好 机器 配置底 系统太慢。

网友:
猫有没有问题我有个猫因为太热网速慢换了就好了你看看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网络故障吧,如果不是网络故障再看下电脑系统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系统垃圾变多了清除一下缓存和垃圾

网友:
首先要检查网络问题...如果网络没有问题,就要看看你的本本是不是中病毒了,不排除你本本配置低....把你本本的配置发出来,让大家欣赏一下!
同意楼主:
5.0
★你我共行℡
同意楼主:

网友:
清理磁盘,系统垃圾文件太多。了,系统还原试试

网友:
你看你开机启动的多吗? 或温度高吗?

网友:
多半是网络问题,先换台正常点的查下看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看电影的软件都是全速上传的,开机就上传,全速上传时电脑不是一般的卡,看过的电影要常清理,

网友:
网络问题的多,系统,机器配置,散热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看电影要流量很大,很费网速,4M 的网到你们家确定还是4M嘛?系统不行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主要是网速不好,显卡不好,flash版本低

网友:
IE缓存太多了,清理下

网友A(2012-07-29):
重做系统。处理散热问题

网友:
嗯 应该是网速或者是垃圾太多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试试

网友:
装系统装下 不行就事机器老化了吧

网友:
换个系统,电脑热的话,就清清灰

网友:
先找个电影在硬盘上看看,卡不卡,不卡查一下网,卡就先看一下显示卡驱动还在不在。

网友:
系统,,散热问题

网友:
很多原因...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先装个系统先吧,是不是看多了X片中了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