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同型号南桥换上不好用

楼主(2011-08-22):
救命呀,有个神舟本,USB不好用拆机检测南桥坏了(南桥IBM),换南桥,在料板上拆了一个南桥焊上去开机不亮(电流直上0.7几久不动,怀疑南桥是坏的,再换一个,还不行MD,把原机的南桥焊上,呵呵竟然亮了,直接上新的,晕上了两个新的都不好用(现象都是一样还是直上0.7几)焊上原机的还亮,啊  求高手指点,原南桥型号是(AF82801IBM) 换的都是同一型号

网友:
难道那么衰2个多是坏的··还是没有做好

网友:
呵呵,楼主轨迹心都碎了,整的没脾气吧,有时候是这样,你是不美看清楚型号还是怎么的,按道理应该不可能哦

网友:
晕  ,都这样了还看不清,那我不就废了

网友(点评):
呵,是不是原来的被人打磨过啊

网友:
lz,你的机器是什么平台的??

网友:
是PM45
救命呀

网友:
估计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导致新的南桥不能正常工作.而旧的南桥刚好这部分坏了到是可以开机.

网友:
见的少啊   神舟本本就是这样 啊

网友:
哎,放弃了原南桥也坏了,  发板子吧  哎白忙活了一小天

网友:
非常感谢!下载看看 再说

网友:
新南桥一般都是无铅的,你重植的应该是有铅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做南桥 的时候温度不够,虚焊

网友:
可以把网卡声卡PCI卡取了试试/??

网友:
IBM的桥做完BGA后最好把BGA焊膏洗干净,大多数焊膏都是有一定导电性的,不信大家可以用万用表200M或2000M电阻档测一下你们的焊膏;我也有遇到过楼主内似的情况,换新桥能亮机就是不稳定,南桥一热就死机,后来发现是南桥热机后RTC停振了,换了好几个桥都这样,最后没办法把南桥洗干净OK了。

不过要我说楼主USB不能就是直接去换桥太鲁莽了,为什么不先测一下USB供电和数据的对地值呢?我估计问题的根本就是接口电路部分,而你的旧桥USB模块部分已经烧坏了,所以可以亮机,反倒是新桥装上不能亮机。

网友:
新南桥和原板上的南桥直球手法都一样,焊接温度都一样,我都想换个型号试试看,是不是芯片的符号印错了

网友:
有可能是14楼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