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神州F4000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1-08-22):
顾客来的时候进系统蓝屏,在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正常启动过后就\蓝屏,而且硬盘的第二个分区打不开,所以硬盘就留下做数据恢复了。

顾客要求换个硬盘,500G西数换上后可以GHOST进去,可是解压的时候就蓝屏,把驱动都去掉也蓝屏。

然后就开始换内存,换硬盘,换CPU,内存换的新的,硬盘250,320,500G,都换了,三星,西数,希捷都不可以,还是蓝屏。

无奈,拆板子修北桥,先加焊后直球结果弄得不过内存了

后来换新的主板,来到后装机,再GHOST系统,和原来一摸一样,我的天啊,又开始用单装版的,一步一步装,到最后安装WINDOWS的时候蓝屏。又来又装WINDOW7,装不上,提示缺少什么文件,无法进行下一步,GHOST   WIN7也不行。

谁来救救我,我快崩溃了。。。。。。

补充内容 (2011-8-23 17:33):
亲们,换了个希捷160,系统终于进去了,装的深度,终于听到开机声音了太太不容易了,以后遇到这款机器一定要注意啊

可惜的是把顾客的主板误判了,给做死了,不换也得了

补充内容 (2011-8-24 14:07):
给顾客换了个三星160G的,又做不上系统了。进BIOS一看,检测到三星的硬盘全是乱码。每次开机也报硬盘错误,最后决定把自己的希捷160给客户,到现在更迷糊了,求解中。。。。。

一会上个图

网友(点评):
板都换了,还不行,你是一样一样换的吧,排除法是,全换,再一样一样加原来的东东

网友:
碰到的真的很少啊   换板竟然也不行呀

网友:
呵呵。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改

网友:
有些机器GHOST系统认版本的,比如我装过一台神舟的笔记本系统,一开始用电脑城纯净版,蓝。换个萝卜的,好了

网友:
在开始进滚动条的时候上下按F7,看看是不是就不蓝屏了.

网友A:
用安装版试试看,老本子做系统Ghost 不好用

网友:
F4000并不算太老,看下硬盘模式,如是AHCI 就改为IDE试试

网友:
BIOS刷新到最新版本估计能行

网友:
用安装版的,一步步装,BIOS里设置肯定有问题。

网友:
神舟的比较容易出麻烦的毛病。

网友:
刷BIOS,因该可以搞定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系统盘不兼容

网友:
是不是硬盘容量太大   或者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升级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安装版试试看,老本子做系统Ghost 不好用

安装版试过了,不管用,一样蓝屏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装一个纯净版的

网友:
哇塞~还没见过这么麻烦的~~难道排除 不了吗??你都换板了~

网友:
亲们,换了个希捷160,系统终于进去了,装的深度,终于听到开机声音了太太不容易了,以后遇到这款机器一定要注意啊

可惜的是把顾客的主板误判了,给做死了,不换也得换了